[ansys] 什么是对称或者反对称约束?

楼主(2010-12-08):
刚刚学习有限元,
请教下各位大侠:什么是对称或者反对称约束?

楼主:
在网上看到有这样的解释:
1、对称边界条件在结构分析中是指:不能发生对称面外(out-of-plane)的移动(translations)和对称面内(in-plane)的旋转(rotations)。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结构中施加对称条件为指向边界的位移和绕边界的转动被固定。
例如,若对称面的法向为X,如果你在对称面上的节点上施加了对称边界条件,那么:
1)不能发生对称面外的移动 导致节点处的UX(法向位移)为0。
2)不能发生对称面内的旋转 导致ROTZ,ROTY(绕两个切线方向的转角)也为0。
2、反对称边界条件在结构分析中是指:不能发生对称面(out-of-plane)的移动(translations)和对称面外(in-plane)的旋转(rotations)。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结构中施加反对称条件为平行边界的位移和绕垂直边界的转动被固定。
例如,若对称面的法向为X,如果你在对称面上的节点上施加了反对称边界条件,那么:
1)不能发生对称面的移动导致节点处的UY,UZ(切向位移)为0。
2)不能发生对称面外的旋转导致ROTX(绕法线方向的转角)也为0。

楼主:
还有的是这么解释:
对称约束和反对称约束是分别针对对称结构在对称荷载和反对称荷载作用下为了简化计算取一般结构进行计算而在对称截面上施加的约束.
根据对称原理,对称结构在对称荷载的作用下,其变形及应力都是对称的,
在反对称荷载作用下其变形及应力都是反对称的.
利用其原理可以对结构分析进行简化,取一半结构进行分析,而此时在对称截面处需施加对称约束或者反对称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