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弧柜缺陷

楼主(2010-12-08):
消弧技术缺陷
1、故障相判断不能做到100%

⑴没有100%的判相理论支持。
⑵消弧柜中的高压熔断器,正是为防止判相错误而设。
2、一旦判相错误将造成相间短路

⑴高压熔断器正常开断,系统将失去消弧保护,弧光接地有可能造成事故。

⑵高压熔断器不能开断,将造成两方面的严重后果:
A、要么消弧柜爆炸。
B、要么母线进线开关跳闸,造成母线停电,如化工等对供电可靠性要求特别高的企业,等于饮鸩止渴。
3、非总降变电所的开闭所、末端变母线段应严禁使用消弧柜

总降变电所任何出线发生单相接地,开闭所、末端变母线上的消弧柜都会动作,造成多点接地,总降变电所无法判断那条出线故障,超过2小时,总降变电所母线必须停电,造成大面积停电。

⑵任何一个消弧柜判相错误,将造成所有的消弧柜相间短路,后果不堪设想。
4、有直配高压电机的母线段不能使用消弧柜
直配高压电机年损坏率1.25/百台年。
一旦电机绕组发生单相接地,消弧装置动作短接一部分电源,短路电流可达几千安乃至几十千安,烧坏电机定子槽,电机报废。
5、退出消弧时可能引发PT铁磁谐振。
退出消弧时刻系统对地电容储存的电荷只能通过PT泄放,可能引发PT谐振。
6、影响小电流选线装置正确选线
当出线发生单相弧光接地故障时,消弧柜动作将故障相直接接地,因为消弧柜动作时间30ms,而小电流突发选线信号采集在100ms以上,电容电流不从故障点走而从消弧柜流回系统,故零序电流互感器无故障信号输出,如果让消弧柜在信号采集后(100ms后)再动作,那就没有实现消弧应有的功能。

网友(2011-03-17):
来看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蓝莓饮料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