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弯管的工艺

楼主(2010-12-08):
产品样式如图,管子口径=800mm,壁厚=4mm,弯曲半径=1600mm,材料=304。
客户不接受传统的钣金成型,铆接或焊接的方式,但接受冲压,但到哪里找这么大的冲压设备呢,还有,为做一个产品而开冲压模,成本也是天价。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加工该产品呢?

网友:
我们这倒是有钢管弯曲机不知道能不能弯曲这么大口径

网友(点评):
附图是较大的一个,还有许多各种直径的。

网友:
我组织公司的工程师下午讨论一下这个工艺  我是没做过这么大的管子单件弯成这样的

网友:
冲压、焊接--废工废料,成本高不单只产品也不会好看。
如果有现成的管子,产品数量大的话,定制一台大功率弯管专用机可能花算。

网友(点评):
这图有3个已经多啦,其它尺寸的很多只一个!

网友:
R1600 要很准吗?

网友(点评):
自由公差。它只是排烟管而已,但工作温度需要40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冲压模肯定不现实,考虑一下“顶”或者“拉”的方式,成本可能低不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个“顶”或者“拉”!?

网友(点评):
有时间我给你电话

网友:
客户的条件已经约束死了!
我认为:激光下料。
              模具成型(开一个简易半边成型模,油压机压)。
              焊接成型。
成本就是牛哦!!!

网友(点评):
呵呵,那翻译就是这样说,可他没想,光那模具,要多少钱?还有上哪找那油压机?才做3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如做成方形的更简单

网友(点评):
客人特地还要求做成非常圆滑的那种!

楼主:
可否把整个零件分成N段冲压,再焊接组装呢?如果可行,冲压模就会小很多!

网友(点评):
那个就没意思了

网友(点评):
约个时间通电话

网友(点评):
好,看你方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不接受焊接 是指不接受什么样形式的焊接?

网友C:
先做个陶瓷胚的,再在外面烧结或镀。

我是不是有点幻想症或妄想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想法,但操作性不强,还需改进。

网友:
关注中,期望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LZ的工件适合爆炸成形,爆炸成形装置简单操作容易,加工工件的尺寸一般不受设备能力限制。

网友(点评):
何谓“爆炸成形”,敬请明示!

网友(点评):
馊主意。 先把模具设计出来,看看代价如何?

网友(点评):
这玩意不适合爆炸成型吧

网友:
孔径大,薄壁,管子短,弯曲半径小。
即使有各种设备手段,弯制恐怕也不容易。

虽说客户是上帝,但也不能百依百顺。
问问他的这个要求有没有先例。

如果是客户想当然,报个适当的高价。
他肯出这个价,再做也来得及。

网友D:
薄壁管,弯曲时管内填充沙子比较好。
件数少,推的方法合适一些。
应当加热弯曲。
当然要模具,模具可以用简易方法制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好!
来的是大鼻子,可能在他F国有做的(附图就是F国的零件图,我们有那设备)。

弯曲半径有2D,理论上也可以,只是没有这么大的设备和模具。
(多传了一个图,怎么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他们指的是传统的钣金焊接方式

网友:
液压胀形也许可以 哈工大 苑世剑

网友(点评):
哦!具体怎样操作,客人要我提供一个可行方案,他才付钱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薄壁管,弯曲时管内填充沙子比较好。
件数少,推的方法合适一些。
应当加热弯曲。

老前辈的方法应该可行。我们以前这样做过薄壁铜管的弯曲,就采用这种方法。只知道是往管内填充细沙子,然后加热弯曲,实际具体工艺细节没有看到。我当时在现场看到他们弯曲那么大直径的觉得不可思议,顺口问了一句。后悔没有细问。当时是上海的一个70多岁的老工人做的。老马大哥可以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
利用炸药爆炸时所产生的高能冲击波使坯料产生塑性变形的方法。

网友(点评):
呵呵,这工艺还没学过,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如果批量不大,我觉得用土办法就可以,按工件内直径做个圆桶子,管子下好料,内填沙子,用气焊边烤边弯。

网友:
月均200件以上,精度要求较高的可建议用失蜡浇铸,要求不高的用普通砂铸。

网友(点评):
呵呵,总共才3件,而且客户不接受铸造。

网友F:
如果允许焊接的话,我倒是有个方案。找国内大的旋压设备

网友(点评):
有趣,旋压做弯管。既有方案,发个图如何?

网友:
国内直径6米都有的,可以找的

网友:
用水泥在地上做一个凹模放上板材,在板材上面放炸药,炸药产生的高能冲击波使板材成型,成型后的两个扣在一起焊接。

网友(点评):
前面要求做模具,现在模具方案有了。可否给个计算? 很热心地在帮楼主。 为前面说“馊主意”道歉。

网友(点评):
不过,这个主意还是行不通的。 爆炸,一般得先建立一个密闭空间,在空间内引爆。

网友(点评):
20多年前做过爆炸成形的工件。计算涉及到材料的性能、面积,炸药的爆炸力、排列方式等,现在我真计算不了。另外爆炸成形不一定要一次完成可以分多次完成,这样对用药量的计算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做个陶瓷胚的,再在外面烧结或镀。

我是不是有点幻想症或妄想症?

先做一个内胚,然后金属涂装。就是把金属烧溶像喷涂那样。

网友:
薄壁管,弯曲时管内填充沙子比较好。
件数少,推的方法合适一些。
应当加热弯曲。
当然要模具,模具可以用简易方法制作
或许可以的,如果加热对工件没有大的影响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前辈,是一定要用无缝管吗?如果可以接受图上的焊缝,可以(下料、滚压成型、焊接、抛光)

网友(点评):
可以接受图上的焊缝!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直接弯应该可以吧,搞一个弯管轮,一个芯棒

网友(点评):
理论上完全可以,实际做做看。

网友:
呵呵!?
这个滚压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提供LZ多一条思路而已,如果像下图一样、设备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这可不是高手了。 画着容易,做做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来的是大鼻子,可能在他F国有做的(附图就是F国的零件图,我们有那设备)。

小尺寸的东西,和第一张图不能同等对待哟。
这种内孔63.5的弯头,是用推弯方法完成的。
就是用类似牛角一般,前端小一些,后面与弯管内径同样的弯曲芯棒,往直管坯件内孔压过去,弯曲芯棒被压出,弯管也就成了。
直径800毫米,如何做这种弯曲芯棒?

网友(点评):
我估计客人确实有点象您说的这个误解成分! 听我们老总说,还有更大直径的,好象是1200mm。

网友:
用滚弯试试,我们做过2mm厚的,直径300mm的,800能不能做就不知道了,太大了,国内应该有做的,到大型造船厂试试

网友(点评):
直径300mm的是怎么滚弯的,有图片看看么?

网友(点评):
首楼制件滚弯不行的,弯曲半径太小。

网友(点评):
弯曲半径1.6米啦,还小么?

网友(点评):
这要和工件口径相比。

网友:
油气东输好象也用这样的弯头的,问问中石油工程公司吧

网友(点评):
不妨问问,不过油气运输管道材质不同,并且需要耐压,不会如此薄壁。

网友:
这个没有300mm,是工人在做别的管时拍的

网友:
弯800mm的工艺 还真不知道,
不就用来排烟啊,为什么就不能买个弯头焊接呢,都方便啊,搞这么复杂。
400℃温度,20钢行不,使用温度-20到425度

网友:
传不上啊,不会搞

网友(点评):
不过,有芯子也不知道怎么拔出来?

网友(点评):
这种滚弯不需要型芯。 不过,弯曲半径不可能太小,特别是薄壁管·。

网友(点评):
楼主的薄壁应该需要芯棒,做成关节型芯子的要考虑成本。不知加热推弯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个有点意思!需不需要芯子?管子挤弯会不会扁?发一张成品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爆炸成形,其形状不好控制。

网友:
这个不要芯的,如是薄管里面加沙,两头封上,弯好后去沙,不会扁的,我们做过2mm的,就是这样弯的,不过管径只300mm.当然是要滚模的,

网友:
还有个弯管视频传不上去,你们谁帮我啊

网友(点评):
哦!这个我也不会,好象老鹰有帖子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形状靠模具保证。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大型弯管的,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数量多少的,需要的话我帮你问他一下

网友(点评):
有十来张图纸,每款产品都是一到两个!

网友K:
老马:整一套工装,利用拉弓射箭的原理及我们数控车圆弧凹槽的道理,我想能实现加工要求。

网友:
能否借鉴一下UOE的成型工艺,不过壁厚=4mm,有点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允许焊接的话,我倒是有个方案。找国内大的旋压设备

细细想想,这个方案有可能行。只是,现有的旋压机能否制作,好像得看具体结构。
旋压是种很成熟的工艺,大型卧式旋压机常用来无模具制作容器封头。使用的是一对内外夹着工件板材,并且能按工件截面曲线运动的滚压头。滚压头与工件之间,以工件轴线为中心旋转。
大致的示意图应当如下吧。

大型旋压机的设计和制造都很成熟,但旋压这种环形件应该在工件安装上有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fastarrow对此有研究,并且准备申请专利,确实是胸有成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理论和我说的差不多,我跟老马讲了那理,他没去推想。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意见!不过刚看到你帖的时候,实在想不出如何:“拉弓射箭”的原理! 还有,那套工装该怎样搞啊?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里几句也说不完,加我QQ360444731空了我们聊聊,一般晚上都在。

网友:
老兄,问题解决了没?我建议分成两半冲压,冲好后对焊起来打磨抛光就行了。没解决的话,我出差回去可以帮你找一下相关厂家。

网友L:
我们就是旋压机生产厂家,利用中频加热,热旋压成型,或者直接冷旋,也许应该可行。只是这种旋压设备很贵,适合大批量生产,小批量或者单件似乎不适合用旋压工艺。

网友(点评):
淡然您好!先不讨论价钱,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能否旋压成这个半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就是旋压机生产厂家,利用中频加热,热旋压成型,或者直接冷旋,也许应该可行。只是这种旋压设备很贵, ...

贴几张旋压机图片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马:整一套工装,利用拉弓射箭的原理及我们数控车圆弧凹槽的道理,我想能实现加工要求。

我说的意思就是,整一套如弓箭形状的工装,在“箭”头装一直径和预弯件一样的滚轮,再加一个摆杆,可使“箭”在“弓”平面作圆弧摆动,并有规律调动“箭”向前移动,直到架在“弓”上的预弯件达到要求,且需提前在预弯件里填满沙,加工过程中不断给预件加热。

网友:
一切尽在 http://www.tianjin-steelpipe.com/

网友(2013-03-13):
我记得以前的毕业设计就是大型中频液压弯管前置夹头和回转机构,通过中频电源在弯管处加热,液压作为动力,通过特制夹具回转弯制

网友:
多段直管焊接可否接受? 就像多边形近似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