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用高速主轴的旋转接头咨询

楼主(2010-12-08):
哪位社友可提供些高速主轴用的旋转接头介绍?通切削液。

如高速铣床,CNC加工中心等。

先谢了!~

网友:
佛山做数控机床的相当多,相关产业也配套的不错,你要什么样的??

网友:
我以前在长沙的时候用过一个做冷却用的旋转接头,一般国内的阀门工厂好像都有的。。另外不知道SMC或Festo的气的旋转接头你们能不能用的上,那种速度倒是可以很高,但是是不承力的。。

楼主:
主要是通冷却液,高速旋转,类似下图:

网友:
杜布林就做,上网搜一下

网友:
扎扎实实,一点一点,造就我们自己的精密机床

网友:
美国杜柏林

网友:
看转速哦  10000转以上 都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