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转配一个部件

楼主(2010-12-08):
问个问题,我想转配一个部件,其中有一组零件是滑块(滑块上有槽,是曲线的路径)和棍子,我想让装配完,用驱动约束让棍子可以在滑块的槽中按指定要求运动,不知道Inventor如何实现。有知道的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期待高手

网友:
截个图片啊 ,如果这些曲线构成的是一个曲面,应该是可以约束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机构的一部分,如图我想让滚子在滑块的槽中运动。我用相切约束约束了零件,然后驱动约束,但它只能进行一个方向的运动,走不完全部路程。还有我的Inventor没有Dynamic Simalation模块,所以只能用驱动尺寸。

网友:
不要用相切约束,要用一个什么约束,名字我忘记了,但恰恰是用在你这种情况的,你找一找,比较靠后。
如果你的销子直径比槽小,它还可以从这边贴着滑过去,从那边滑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你说的是约束。Inventor好像就四种约束关系,配合;角度;相切;插入。你说的哪个是什么约束。或者你说的是约束配合运动操作的,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那个是“多页选项卡”,第一页是你说的4个约束,还有第二页的“滚动-滚动”及“滚动-平动”约束等等,你找找看,我记得在第三页。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过渡命令,我不太会用这个命令,不过它应该须要第一页的四种约束相配合阿,还请前辈指教一二。

网友:
对,是叫过渡命令。点过渡命令,再按键盘上的F1,帮助就出来了,对着帮助一步步学,我就是这么学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前辈指教。我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啊,把滚轴的端面和滚槽的端面先约束一下(例如表面平齐)然后把两个零件都右键点开菜单,把接触集合的勾打上,就可以在槽里沿轨迹活动了,百分百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