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型平面铣削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如题,如果需要铣削加工一个大型的平面,铣刀盘的直径只有其1/3或更小,铣削宽度应该为多少比较合适呢?加工路线又应该如何安排才能不破坏已加工的表面呢?接刀又要接多少?为什么我加工的时候怎么都有一个接刀痕呢?

恳请机械加工的前辈们予以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接刀痕和设备的精度有关系,

网友:
1. 来回铣三刀结束

2. 铣削宽度宽度小于你的刀具直径就可以,目的提高效率

3.个人感觉接刀痕无法避免,但是减小应该可以,增加精铣刀,或者直接选用较大的刀盘

4.你用什么机床加工的?加工什么材料?
5.如果结构允许增加磨工序

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

不过我还想问一下,走第二刀的时候如何避免损伤已加工的表面呢?
此外,对于大型平面的精铣削,没有足够大的刀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增加磨削这道工序来保证其表面质量吗?

我现在在学校的铣床上做实验发现的这些问题,呵呵。机床是汉川机床XH715D

网友:
我认为没有办法一刀就铣完的面,接刀纹路是肯定有的。看你要达到什么程度的粗糙度,要求高的话,肯定还要上磨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上磨床去加工的,要结构允许,并且看你的使用要求,所以没有必须要上磨床加工一说。

接刀痕和设备的精度有很大关系,个人认为四个问题影响,1.主轴轴向跳动,2.重复定位精度  3.刀具问题   4.机床、夹具刚性

说说我们这边的铣大平面,LG Mazak 卧式加工中心,BT50的刀柄,瓦尔特直径80面铣刀。材料HT300

对800*400的平面粗、精铣下来铣刀痕目测可见,手感几乎感觉不到,整个面用百分表打的话基本上平面度误差在0.02之内,还是有接刀痕,但是已经完全满足使用要求。
感觉你那个汉川的机床不行

希望对你有帮助,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多谢!
学校实验条件有限,实验铣削的平面也不大,只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在实际的加工中如何处理的,故而请教各位大侠,呵呵!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长春奔腾配件长春奔腾汽车配件长春马自达配件奔腾批发配件奔腾汽车备品长春奔腾配件长春马自达配件奔腾马自达配件奔腾配件批发一汽奔腾配件批发一汽马自达配件批发一汽奔腾配件一汽奔腾汽车配件一汽奔腾备品一汽轿车配件长春奔腾汽车配件一汽轿车备品马自达6配件马自达配件一汽马自达配件一汽马自达备品马自达配件长春伸缩门彩铝门哪家好购买彩铝门www.xudabang.com就选徐大邦彩铝门和谐门厂家和谐门www.ruifengmenye.com/制造商和谐门的用处长春空心砌块吉林加气混凝土蓝莓饮料长春模型公司www.ccdcmx.com历程长春模型公司的发展找长春建筑模型首选东创讲述长春建筑模型www.ccdcmx.com过程长春房地产模型到东创长春房地产模型www.ccdcmx.com过程长春房地产模型价格离合器弹簧www.jlxxth.com的生产离合器弹簧的用途弹簧生产厂家首选长春市新旭弹簧厂弹簧生产厂家www.jlxxth.com生产优质离合器弹簧摩擦片摩擦块闸瓦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开关柜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吉林省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首选奥太电器汽车饰品www.stqcsp.com到汽车饰品专卖长春市礼品公司塔吊厂家的价格塔吊厂家www.zgsdjj.cn塔吊厂家找明威施工升降机厂家哪里好施工升降机厂家www.zgsdjj.cn施工升降机厂家的发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少要4到5刀。铣削宽度要小于刀盘直径的2/3 效果最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着大侠头像应该是专业研究刀具的

我认为三刀加工完成是提高效率

为什么小于2/3直径加工效果好?讲讲原因,我以后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
铣削宽度一般采用0.75刀具直径,接刀痕不可避免,一般看得到摸不着则是比较理想,呈现的是交叉的鱼鳞状纹路

网友:
大型工件用龙门刨比较合适,用铣的方法要注意切削用量的原则。

网友:
接刀并不可怕,只要达到要求即可。一般大平面也不是用来做摩擦副的,大多用来做安装面,安装面最多也就是要求平面度,床子精度可以的话,接刀对平面度影响非常小。

网友:
主要是机床精度问题
机床精度不好   再厉害的高手也做不好
只要在公差范围之内就行   干嘛太在意接刀痕

网友:
精度再高的铣床接刀痕都不可避免,理论上铣刀盘平面不可能百分百平行于工件平面,如想提高平面平行度,尽量在俩个接刀纹中间铣多一刀。

网友:
精度再高的铣床接刀痕都不可避免,理论上铣刀盘平面不可能百分百平行于工件平面,如想提高平面平行度,尽量在俩个接刀纹中间铣多一刀。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