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气密性检查原理,请教

楼主(2010-12-08):
谢谢!

网友:
什么东西要检查气密性?把东西放水里或油里,通气,看冒泡吗?自行车轮胎就是这样检查的

网友:
在密闭容器中通入压缩气体,然后观察泄漏情况,根据观察到的现象来判断工具密封性能是否合格。原理就是这么简单,方法有很多种。
气泡法:在密闭的工件腔体内通入一定压力的气体,将工件沉放入水中(或者其它液体中),观察是否有气泡溢出。或者在工件表面涂肥皂水,观察是否有气泡产生。
压力降法:在密闭的工件腔体内通入一定压力的气体,静止一段时间,再次检测气体的压力,观察压力是否有降低,根据压力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泄漏。
压力差法:在密闭的工件腔体内通入一定压力的气体,同时在一个标准罐体内通入同样压力的气体,静止一段时间,观察标准罐体内的压力与工件内的压力差。这个比压力降法的精度要高,它可以排除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压力偏差。
流量法:在密闭的工件腔体内,通入一定压力的气体,经过一段时间后,流量计开始计量,并保持持续供气,在一定时间内观察气体的流量,根据流量来判定泄漏量是否达到要求,这个适用于允许工件有一定泄漏的情况。
卤素气体检漏法:将一定压力的卤素气体通入密闭的工件腔体中,在工件外部用卤素探测仪检测是否有卤素气体泄漏。
氦气检漏法:将一定压力的氦气,通入密闭的工件腔体中,然后使用氦质谱仪检测工件的腔体周围是否有氦元素泄漏,这个是目前高精度检漏所用的方法,比起前面几个方法来说,精度提高了很多,当然,成本也很高。

网友:
你有什么工件要进行气密性检测?说说你的要求,我在这方面有些经验,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咨询

网友:
我们公司经常对压力容器做一些密闭性实验,我或许也能帮到你,我的qq330767705

网友:
我们单位经常的大批量检验零件的气密性,都是用气压表检验,方法是将要检验的部位密封然后开阀门,当压力表的指针达到规定压力时,关闭阀门,如压力表指针不动,即密封合格。一个工人一班要检测几千件。

网友(2011-09-15):
主要是看在密封后保压阶段是否有泄漏,用浸水冒泡法,或直接用流量计。

网友:
气密性检查是夹具上检查定位面有没有贴紧的,
工件和夹具定位面贴紧后,气管压降会和没工件的时候有区别,通过压力检测来实现气密性检查。

网友A(2011-11-24):
有专门的泄漏仪,不过价钱不便宜啊!~~

网友(2012-02-21):
跟着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2013-07-11):
放在水里测试气密性并保证泄露时可以观察到泄露位置

网友:
受教了方法很不错

网友:
夹具试用一下,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泄漏仪,不过价钱不便宜啊!~~

那价格是多少啊?我知道武汉的气密性检测仪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