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不锈钢蒸煮锅的焊缝处出现这些细纹,是裂缝么?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0-12-08):
如题,一个不锈钢的蒸煮锅,属于压力容器类的产品,有合法的文件,2006年投入使用,蒸煮酱油之用,近来发现凡是焊缝之处,都出现一些细纹(如图),不知道这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有什么后果?会危及安全么?请行内  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缝组织存内应力,长期高温高压腐蚀出现裂纹很正常~有危险!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我之前也使用过这类设备,也给同类的企业装配过这类设备,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发生,而且这么严重,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老马,应该给帮助者加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前辈面前不敢称大侠~小辈只是凭空想象,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马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达者为先嘛!

网友:
焊接处焊渣内含气体,融入焊缝中,未完全排出,加热之后气体会析出膨胀,造成局部应力加大,在腐蚀性环境中,冷热反复交替,就容易出现腐蚀破坏,不锈钢煮醋的锅,腐蚀得更是厉害,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出现频率怎样,是一批出现还是个别?用户工况改变没有?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同一批两个缸(同一个生产厂制造),都有这种情况。但在另外工厂所使用的缸就没有发生,两个工厂都是生产酱油的。

网友:
可能和工艺过程有差异,比如压力变化、温度变化和腐蚀性液体的成分及酸度,每个工厂都有些不同,就算同一个工厂,也未必完全按照工艺规程来生产。说不定某次生产中误用了某些腐蚀性强的液体,这个以前在食品工厂就发生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锈钢对氯离子比较敏感,是否最近煮过含氯离子的东东?另外在工厂见过走碱液的不锈钢管,使用周期一长,也是这样子,焊都没法焊。您的材质是304?316?316L?

网友(点评):
是316L,酱油是咸的,一定带有氯离子!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和焊接的焊条的材质有没有关系。因为该容器对于温度没有太高的要求。而对于耐腐蚀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是否使用a137等等耐腐蚀不锈钢焊条

网友:
氢化腐蚀,已无法修复,像豆腐渣一样,需改变材质,建议最低316L,最好2205或钛钼镍合金。

网友:
增长了不少知识,谢谢楼上各位高手。

网友:
说下基体材料及焊接材料,什么方法焊的

咱看看资料再发言,纸上谈兵也OK

网友:
突然想到了《晶间腐蚀》这个词,以下是在百度搜索到的,憨老马 大侠可能对您有用。
不锈钢的晶间腐蚀
  不锈钢在腐蚀介质作用下,在晶粒之间产生的一种腐蚀现象称为晶间腐蚀。   产生晶间腐蚀的不锈钢,当受到应力作用时,即会沿晶界断裂、强度几乎完全消失,这是不锈钢的一种最危险的破坏形式。晶间腐蚀可以分别产生在焊接接头的热影响区(HAZ)、焊缝或熔合线上,在熔合线上产生的晶间腐蚀又称刀线腐蚀(KLA)。  晶间腐蚀
  不锈钢具有耐腐蚀能力的必要条件是铬的质量分数必须大于10~12%。当温度升高时,碳在不锈钢晶粒内部的扩散速度大于铬的扩散速度。因为室温时碳在奥氏体中的溶解度很小,约为0.02%~0.03%,而一般奥氏体不锈钢中的含碳量均超过此值,故多余的碳就不断地向奥氏体晶粒边界扩散,并和铬化合,在晶间形成碳化铬的化合物,如(CrFe)23C6等。数据表明,铬沿晶界扩散的活化能力162~252KJ/mol,而铬由晶粒内扩散活化能约540KJ/mol,即:铬由晶粒内扩散速度比铬沿晶界扩散速度小,内部的铬来不及向晶界扩散,所以在晶间所形成的碳化铬所需的铬主要不是来自奥氏体晶粒内部,而是来自晶界附近,结果就使晶界附近的含铬量大为减少,当晶界的铬的质量分数低到小于12%时,就形成所谓的“贫铬区”,在腐蚀介质作用下,贫铬区就会失去耐腐蚀能力,而产生晶间腐蚀。
       不锈钢的敏化
  含碳量超过0.03%的不稳定的奥氏体型不锈钢(即不含钛或铌的0Cr18Ni9不锈钢),如果热处理不当则在某些环境中易产生晶间腐蚀。这些钢在425-815℃之间加热时,或者缓慢冷却通过这个温度区间时,都会产生晶间腐蚀。这样的热处理造成碳化物在晶界沉淀(敏化作用),并且造成最邻近的区域铬贫化使得这些区域对腐蚀敏感。敏化作用也可出现在焊接时,在焊接热影响区造成其后的局部腐蚀。   最通用的检查不锈钢敏感性的方法是65%硝酸腐蚀试验方法。试验时将钢试样放入沸腾的65%硝酸溶液中连续48h为一个周期,共5个周期,每个周期测定重量损失。一般规定,5个试验周期的平均腐蚀率应不大于0.05mm/月。

网友:
翻了下资料,有点像奥氏体不锈钢敏化晶间腐蚀,多出现于含碳量较高的钛、铌不锈钢中,建议采用超低碳不锈钢或超低碳的钛铌不锈钢

纸上谈兵,没实战经验哈

网友:
马老,小虾和冷水黄金大虾讲的很有道理,大锅以前未出现此种情况,现在出现了,是否因为焊接工艺的变化?晶界贫铬导致的穿晶腐蚀可以用焊后热处理的方法解决。一般的热处理资料上都有。另外在资料上看到一个案例,是因为亚硫酸导致的316L法兰颈上面枝状晶间腐蚀,与马老见到的情况很相似,仅供参考。社区内焊接板块应该有高人能解决。

网友(点评):
明白,这设备已经确定更换,但这是买来的,又是压力容器,我们怎样控制得了呢!

网友:
其实可以在定制时对材料。焊条。工艺予以限定。如采用0Cr18Ni9Ti材质。以减小产生的风险

网友(2011-01-17):
看完了 整个回复的过程 学到了很多但不知道304?316?316L? 各有什么有点 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有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呵呵   谢谢提醒

网友:
同样工况下,别的没出问题,他出问题,估计是这批次压力容器焊接工艺管理不规范的原因。对焊缝来次无损检测,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
恐怕你的材质不一定是不锈钢吧,只是去磁的不锈铁吧,不过也不一定,一般来说不锈钢的伸缩系数不会如此之差,当然对于有些冷热用途的压力容器都是制作膨胀节的,防止出现裂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可能的,因为该容器装的酱油,腐蚀很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亲历的经历,就是我家的脸盆底坏了,我就把原来的铁底完全切割下来,然后找了一块不锈钢板(具体什么材质并不知道,光知道是不锈钢)然后用等离子切割了一个与铁脸盆底相同大小的圆,然后我用铜焊将这个不锈钢底焊在铁脸盆的框架上,我焊了一周都很顺利,只是到最后收尾时,怎么也焊补好了,因为总是会出现裂纹,我把原先的焊好了,然后周围的不锈钢就会出现新的裂纹,就是在交接处,这件事困惑了我很久也没有解开,为什么其它地方不出现裂纹,我想可能是材料的膨胀系数原因吧。

网友(点评):
您的这种裂纹应该是材料的膨胀系数原因所造成的,但跟我的那个情况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一个不锈钢的蒸煮锅,属于压力容器类的产品,有合法的文件,2006年投入使用,蒸煮酱油之用,近来发现 ...

不锈钢晶间区间腐蚀。

引起的方法有很多,材料本身的原因,或者是焊接的原因,甚至是焊材的原因都有可能。

测一下其他地方基材的含碳量,和焊接区域的含碳量看看是不是高了。

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晶间腐蚀!

网友:
蒸煮酱油之用-----氯浓度高, 优质不锈钢SUS312L,SUS836L(属于奥氏体不锈钢)
近来发现凡是焊缝之处,都出现一些细纹--------  溃疡形状的宏观腐蚀坑( 缝隙腐蚀)?不像.    像晶间腐蚀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和焊接的焊条的材质有没有关系。因为该容器对于温度没有太高的要求。而对于耐腐蚀性有很高的要求 ...

焊接时没注意温度的控制,晶间腐蚀造成的

网友(2016-02-29):
1,焊接的时候没有做到用氩气进行好的保护,只进行了焊接面的保护,背面没有
2,不锈钢最怕氯离子和铁离子,受到腐蚀了
仅供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读本贴,写了不少专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