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料机构凸轮求解

楼主(2010-12-08):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YlKzxFZIAg/

像这种卷料结构,如果用那种往复凸轮实现往复运动,在端部的静止部分那段是怎么确定是要静止运动多久(比如在截面上表现为转多少角度),就是凸轮轴上表现为直线的那段,才能保证卷出来的卷筒是中间、两头一样粗呢?(图片中的红色圈内)

这个静止的距离(角度?)与这个料的直径有没有存在某种关系呢?

哪个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主要是控制速度,凸轮槽线要展开,就很容易看出各段的速度差了

楼主(2011-01-20):
或者,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在PROl里怎么画这个轴,两条旋向相反的螺旋线怎么衔接。多谢了

网友(2013-01-13):
我们生产往复丝杠,运动给你看看--蓝色冰雪456

往复丝杠运动

往复丝杠运动

网友:
在图纸写好参数,3d里画个大概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