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主轴分度,小深孔钻方法讨论

楼主(2010-12-08):
最近我在车床上干了一批大径105小径80长400的铝套,要在其圆周法上钻30排直径2的孔,主轴上一夹一顶,并且静止,在刀架上了一个电机装钻头钻孔。试问各位高手,怎么来加工时间最快,位置精度更好?难点是两点一分度,二是钻深小孔,钻头易断哟。

网友:
干嘛不上钻铣床?????????

楼主:
传上图来看看,看来大家对这都没兴趣呀?

网友:
主轴需要改用伺服电机控制,量少不适合改机床,还是改工艺

网友:
你的数控车主轴带编码器吗?

楼主:
没有,但可以利用车多线螺纹的方法找点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但可以利用车多线螺纹的方法找点啥

网友:
孔的位置可以使用车螺纹的方法画出来,主轴到位置停止转动怎么控制?谢谢指点。

网友:
感觉这个兄台经常上来显技术哈。用车多线螺纹这个怎样来停住,我还真没试过。不过如果有主轴定位功能,倒是可以用M19来分度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划线找点啥

网友: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用多线螺纹划上很多短线,每次手动转动到有线的位置,不过这样不太精确。

网友:
还是有带四轴的加工中心最好搞

网友(2011-03-04):
主轴有分度定位功能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