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垂直方向的齿轮传动

楼主(2010-12-08):
小弟遇到这情况:垂直方向的螺旋齿轮传动失效了,拆下来发现啮合部位不是在分度圆上,是从一边的齿根到另一边的齿顶。我想问问这是不是齿轮的参数有问题,比如说;公法线长度或者法向玄齿厚又或者螺旋角。还是根本就是这样的齿轮传动和一般的斜齿不一样。求教各位前辈,
                                        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一根齿轮的话。那么就是两齿轮的轴心线不平行。如果是两个齿轮一个再齿根一个再在齿顶那么就是两齿轮的模数不对。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