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流阀和单向阀并联

楼主(2010-12-08):
各位大侠们晚上好,闲来无事,就想到今天绞尽脑汁想的一个问题,单向节流阀。这个东西对各位前辈来说不陌生了吧。请问这个东西的作用是正向节流(沿单向阀方向),反向加快流速吗?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一个流速控制装置对吗?能否在油路串联电磁阀来控制节流阀的通断呢?因为我看过一个SWF文件,是回路中串联一个二位二通电磁阀,可以控制节流阀的开启关闭,坐等高手

网友:
单向节流阀,顾名思义,是单方向节流,另一个方向直接打开单向阀畅通。
加两位电磁阀的节流阀,可以实现单向节流,也可以不节流,用法上是有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金老板,你看下,这个就是二位电磁阀和单向节流阀并联时,沿单向阀反向流动时的,情况,你觉得这个回路正确吗?这是我在一个教学网站上发现的, 我觉得节流阀应该也有油通过。

网友:
3楼的并联2位2通电磁阀是为了反向流动时实现执行元件快速或慢速移动的要求的!
电磁阀关闭时,正常单向节流阀工作!

网友A:
油液从左向右通过时,在行程阀没有动作之前,油可以通过行程阀流过,实现快进,当行程阀被压下后,由于单向阀存在,液压油只能通过节流阀通过,实现工进,(注意:您图示不是电磁阀,是行程阀)
反向时液压油在行程阀尚未复位前通过单向阀流动,行程阀复位后,可以通过单向阀和行程阀同时通过,实现快退。
这是个典型的快进-工进-快通回路。
如果是电磁阀,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控制电磁铁的得失电,选择是否能过。行程阀在行程没到位的时候是不能切断的,电磁阀可以。

网友:
5楼已经解释的清楚了,但不知楼主想做何用?

楼主:
谢谢五楼的金大哥了,我是一个液压的初学者,只是想了解各种工况。万分感谢

网友:
我也正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注意实际的单向节流阀不能反向节流,加单向阀既为加大流量也是一种保护,楼主的功能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插装阀实现。

网友:
今天又认识了一种阀-行程阀!

网友:
是换向阀加单向阀加截流阀组合起来的吧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行程阀改为电磁阀,由左向右图示位置时只能通过电磁阀,而不能流过节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液从左向右通过时,在行程阀没有动作之前,油可以通过行程阀流过,实现快进,当行程阀被压下后,由于单向 ...

同意  行程阀是用撞铁 来改变油缸速度   电磁阀 用在带PLC的 系统(什么时候该快速 什么时候该慢速 等)中用的多  本人观点

网友(2011-09-18):
谢谢版主的介绍,受益多多。

网友(2018-04-01):
学习了  今天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单向节流阀就是一个节流油路和一个单向阀并联,一个方向经过单向阀不节流,反向单向阀关闭液压油经过节流阀。阀体标识箭头方向为节流方向,不要搞反了。电磁阀随便了,看你想要什么功能。我用过一个装置两个速度就是靠电磁阀通断切换节流回路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