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立车的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安装中需要注意什么?液压卡盘需要了解什么?都需要检测什么和需要什么检具?

网友:
主要我觉得是地基一定要打好,跟据机床的重量,一般是1比1。还有定位螺栓的位置,一定要使周围有足够的空间来上下工件。液压卡盘我觉得倒没什么了

网友:
1、校安装水平。
2、固定安装位置,必须做地基,大转动惯量的设备必须制作地基,参考说明书。
3、试车大零件,尤其是形状复杂些的,此方式可以检测设备精度,数控系统,其他结构部件等。
4、液压卡盘是四抓的好些,三抓的要测三抓同心,一般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