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形螺纹的一些技术问题

楼主(2010-12-08):
                请问大虾们,在车螺纹的时候。当精车时为什么车到一般的时候会跑刀?? 就是头那部分车的出来 车到后面就车不出来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是新磨的上上去第一次精车也是这样,单边的深度是36个)

网友:
是不是刀的几何角度没磨好,还是不够锋利,被工件齐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无法明确判断。在此只提供一些我的经验,你所加工应该是长丝杆,粗精车是分开加工的。不知批量如此还是个别现象?最有可能是粗车时已经
”切刀“了,所以在精车时车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