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一个sr134的球阀,有一个地方漏气

楼主(2010-12-08):
最近在车一个sr134的球阀$ w/ Z- y. r: k" O
车好后根密封环配合,怎么总是有一个地方漏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是车的球芯,还是车的阀体?先量一下放密封环的孔是否超差了,如合格换一个密封环看看是不是环上有划伤。

网友:
肯定是球顶圆度不够吻合,刀尖误差

网友:
是用数控车床车吧,加了刀补了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