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选型,请教

楼主(2010-12-09):
    本人是个机械工程师,但是有时候需要选一些马达,不知道选择马达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有知道的朋友们指导下,要是有详细的资料的话更好,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马达用在什么上面 所以很难说 因为有  直流马达    齿轮马达   速液压马达

你要 把功率  压力 排量 都要算出来  你先要看你能提供的液压油的压力是多少,在计算排量,你的马达是那种低速马达,容积效率比较低,可能就85%左右,具体公式是: P(KW)={排量(ML/R)*工作转速(R/MIN)*压力(MPa)*容积效率}/540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本人是想做下输送线,但里面要涉及到一些马达的选型,一般我们用的是3相交流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