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测量,请教

楼主(2010-12-09):
孔深用什么量具测量比较准确和试用?

网友:
就你这个零件的尺寸用深度尺就行了。

网友:
可以用深度游标卡尺或者深度千分尺。精度都足够了。

楼主:
那这个产品的同轴度怎么测???

网友:
用高度规啊,尖尖的弯针,三丰数显表,很好用的

网友:
用深度尺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防呆的量具检测这个深度?

网友:
以前印象中公司买成5-6千吧,具体市场价该是多少不清楚。

网友(2011-07-01):
测量这种产品有没有考虑买台影像仪呢?或者投影仪请联系13636334641

网友(2012-11-25):
一般深度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