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焊后硬不好加工咋整!

楼主(2010-12-09):
45#焊后硬不好加工咋整!

网友:
600度退火.HRC30-35
就看你的零件的用途怎样?
需要机械强度的再淬火.HRC55左右.但是小心淬裂!

网友(点评):
45钢600度退不下火的. 淬到55度 高频可以,整体淬的话 没什么用的,太脆

网友(点评):
忘了一点,焊接件整体淬火没意义的,绝对裂

网友:
其实45钢焊接后在自然状态下冷却,就类似于正火,所以其硬度比较高,较难加工。您可以把工件采用焊后保温的方式来降低其冷却速度,

网友:
我们这就正火,退火太烦,或者干脆用打磨机把硬渣打掉。。。。

网友:
用焊后保温的方式可取

网友:
转速打第一点,刀刃到棱宽些,实在不行换YT5,YG8X,YG6X等小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如果焊的面积不大可以先加温工件,焊完再保温,这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
真是比较难以加工 啊,还得热处理啊

网友:
没事!楼主!退下火就好啦!你那个件是热处理后内应力太多啦!

网友:
随便逛逛
学习学习...................

网友:
退火。用氧气加热一下。

网友:
刀磨好点,焊接后不会太高吧,焊接后

网友:
1。用车淬火件的车刀,转速要很底,慢慢一点点车下去
2。回火回到HRC30以下,一般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还好了,我们也经常把管子和轴焊接起来,再把焊疤车掉就行了~~刀要快,转速低!

网友:
用氧气加热一下,加工时候先用YG8的趟一刀,然后……

网友:
可正火处理,多保温一些时间

网友:
还是先热处理,顺便问下 YT15好用不?

网友:
焊后马上用生石灰粉盖住焊缝保温,冷却后再车就不硬了

网友:
yong氧枪烧烧。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图片这女的叫什么名字,很好看,我喜欢的类型。

网友:
嗯,通用方法,焊后保温。; I' M5 a2 [5 c6 y; U
如果已经冷了,用把好点的刀吧,转速不要这么快,加工出来挺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