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宫式的滤油小盒子,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10-12-09):
我现要做一个迷宫式的滤油小盒子,盒子中的隔板与隔板之间距离为100mm,盒子升为400mm,隔板长为300mm,(盒子中间还有一个横隔板) 我们主管说,这个无法焊接,间距太小。请教大家这样的盒子能否焊接,用什么焊接方法?

网友:
没图啊  贴上图再研究啊

楼主:
滤油小盒

网友:
直接贴图不就得了?还要扣分啊?

网友:
帮贴图,下次记得直接贴图。

你要焊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的话从上到下按顺序焊应该没什么问题,双面就不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焊的,普通的手工电焊就可以了。

楼主:
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哦,我也想到贴图的,呵呵 我太笨了,头一次上传图片,还没成功。只有以附件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哦,我也想到贴图的,呵呵 我太笨了,头一次上传图片,还没成功。只有以附件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哦,我也想到贴图的,呵呵 我太笨了,头一次上传图片,还没成功。只有以附件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哦,我也想到贴图的,呵呵 我太笨了,头一次上传图片,还没成功。只有以附件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哦,我也想到贴图的,呵呵 我太笨了,头一次上传图片,还没成 ...

没关系啦,新手会这样的,你把图片后缀改为小写就可以上传了。

网友:
焊是可以焊,看你的板子厚度和要求了,如果只是挡住,隔板之间没有密封的要求,随便找个电焊工就给你焊上了。不过不管谁干,都会一边干一边骂娘。电焊的烟大,你这个又不能把脸躲开,你想那是什么滋味吧。如果用氩弧焊不锈钢,稍微好点,只要焊枪能进去就能焊。自己拿焊枪比量一下就知道了。
在说一下,预计最大可能是角落里面焊不上,感觉真的不好下枪。

网友:
氩弧焊就可以!不过看什么材料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焊接,要制定合理的焊接工艺、焊接顺序。避免焊不到漏焊,减小变形。

网友:
拿米走人。谢谢!………………

网友:
回答的考虑得很周到。支持一下。

网友:
从图上可以看出,用气冷式手工氩弧焊是可以焊接的。注意焊枪角度即可……

网友:
油冷器里面的格子小多了都能焊。钎焊

网友(2011-01-12):
焊接这个东西问题不会很大,材料是什么,薄铁皮用氩弧焊就可以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斑斑能说下怎么贴图么,多谢.
我也是有问题请教别人不会贴图,传个附件人家想看得要威望,自然看的人少

网友:
薄板吗?试试钎焊吧,焊丝可以折弯

网友:
如果强度要求不高,钎焊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斑斑能说下怎么贴图么,多谢.

回复栏里有一个“添加图片”的按钮,点击那个上传便是,不过记得要把图片的扩展名改为小写。

网友:
可以接的,注意一下焊接顺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