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机构,求高手赐教

楼主(2010-12-09):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85735391/QQ/WinTemp/RichOle/GD65I7G(]N]6X)RYR2J{J0F.jpg 如图
是一个很简单的转动机构,3是固定不动的,2是一块垫板类型的东西,用于这个机构内部螺纹连接什么的,不管它,1以上部分是可以转动的,具体怎么转动也不管他,4是在1内部的一个伸出轴形式的东西,用并帽拿好的,而且1的内部没有空间了。

现在要在这个机构上固定一个700高的物体,直径不超过190,物体上还有个电机,电机朝下安装的,用于安装连接这个物体和电机的是一块铁板,圆形,直径190,上面孔随你打。

现在想请问下:怎么把上面讲的这个整体(包括园板),与图上这个装置连接,让这个整体能360转动,同时由于有一定的重量,怎么保证连接后运动平稳?什么样的想法都行,只要有依据,希望大大们教教我

楼主:
不知道图能看到么,希望大大们教教我

网友:
零件1向下加一根轴装轴承固定在零件3上。

网友:
楼主讲的有点绕 有点不明白

楼主:
就是一个转动机构,2以上的部分转动,2以下的固定,现在要在这个装置上固定一个20KG左右的东西,参与固定的是一块190直径的圆钢板,这个20KG的东西已经连在这块板上了,这个板再和转动装置连,螺丝什么的尽量连在钢板上,再让出个电机的位置就行了,电机在板的下方,总之钢板以下部分是和2以上连还是和2以下连,怎么连是我 要问的问题,另外,这个机构内部没有空间了,还有就是要连接牢固和稳定点

网友:
楼主应该把上面的图形剖视下,至少我们要知道各个部件之间的关系

楼主:
机构里面没空间了,不用再想在里面连了,我只是想问问,怎么在外壳上连,单纯的连在外面就行了,你们想怎么连就怎么连,简单方便就行了

网友:
我还是没听懂,有好插手啊!你最好把要安上去的好东西的图纸也放上去!

网友:
物体的驱动力在哪里?是安装在物体上的电机吗?
那等于就是说电机要驱动自己旋转,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行星轮系或许可以。

网友:
在3的下半部安装一轴承,在轴承外加一套,套上有支撑架,支撑1以上的部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