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核心是什么?想了解一下水刀!

楼主(2010-12-09):
水刀核心?水刀能切割什么?水刀现在最高多少压力?有没国内品牌,支持国产的!

网友:
看看。下面解说。我也想看看

网友:
水刀的核心就是超高压水泵,
他可以切割橡胶密封材料,泡沫,海棉;pvc,塑料;桥梁道路水泥建设;食品切割;医用水刀;纸张加工,硅芯片加工,皮革布料;金属加工;,
最高压力可以达到:400mp;
国产生产厂家:大地水刀很不错了

网友:
水刀属于冷态切割 安全环保。纯水切割可以切软性材料,如泡沫、橡胶等。
而加砂切割则几乎可以切割任何材料,如金属、石材、陶瓷、玻璃、复合材料。。。。。。等等

水刀主要由数控切割平台和超高压系统两大部分组成。根据材料的尺寸可以选择相应的平台大小。根据不同材料的厚度可以选择不同的压力等级的超高压系统。

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专业的水刀制造商应属南京大地水刀。可以到他们公司网址上了解一下。http://www.dardiwaterjet.com

网友:
有兴趣可以看下我们的产品 WWW.HAYIYUAN.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刀核心?水刀能切割什么?水刀现在最高多少压力?有没国内品牌,支持国产的!

水刀的核心就是高压部分。高压部分很简单的原理!就像很多人都知道发动机的工作原理一样。
但做到很经济、很简单、很耐用、很效率,那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那当然是增压器总成,需要各个部件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