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件的成形压力一般需要多少MPa?

楼主(2010-12-09):
刚刚接触到这个,连基本的常识都缺乏,不知道一般粉末件的冷成型压制压力需要多少MPa?一台总压力100吨的液压机可以压制多大截面的粉末零件?
期望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
压制的目的主要是成型,还有提高密度,我觉得看你压什么粉末吧。你如果压铁粉压力肯定低点(能通过塑性变形形成冷焊作用),如果压硬质合金除了压力高以外,还要加成型剂的。

网友(2011-08-20):
铁基600MPa,密度达到6.8

网友(点评):
压制压力与你的零件大小有关。

网友(2011-11-03):
好像是一平方厘米能承受7T的压力吧,自己去算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