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09):
工件相关信息:
工作部分:前端10mm左右
用途:把直径3.0左右的通过扩成直径3.34的孔
频率:24h连续生产
疑惑:照片为国外生产想寻找国内材料加工代替    国外产品使用寿命:2周左右
方案一  材料:SKD11      硬度:HRC58~62                         使用寿命:2小时~4小时
望大家推荐一种方案!

网友:
这是热熔钻孔的钻头,一般材质为钨钢。可以看看W302,HQ13试一下

网友:
疑惑:照片为国外生产想寻找国内材料加工代替    国外产品使用寿命:2周左右
方案一  材料:SKD11      硬度:HRC58~62                         使用寿命:2小时~4小时

使用寿命;2周左右与2小时~4小时差距也太大了
这个零件简单地仿制是很容易的,找种材料热处理硬度后也能达到硬度:HRC58~62
寿命就是达不到理想的要求,这就是技术含量的问题
主要还是热处理方法,步骤,参数,等运用问题.

我也遇到过类似寿命的疑难问题
经过查找资料,在理论上己找到解决方案,
一旦成功我是不会公开成果的
因为有很多人都在仿制而没成功

网友(2011-02-26):
淬火:先预热700~750℃,再加热至1000~1050℃在静止空气中冷却。如果不耐用,可以试试深冷处理。回火:加热至180~200℃,在此温度中停留10分钟,然后在静止空气中冷却至室温。

网友:
不仅是热处理,还有加工工艺,表面处理............

网友:
看断裂样品,韧性不足,可以增加氮化

网友:
我想材料的形状较为复杂,不能简单的整身淬火,而是不同部位不同淬火,使用高频感应加热淬火.在颈部的淬火介质的淬火烈性应较缓和.用油淬,或盐浴.多次高温回火能效果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