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表面的飞边毛刺,如何省力和高效地去除?

楼主(2010-12-09):
铸件表面的飞边,毛刺等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掉,效率要高,工人要省力

现在我们铸件厂的铸件飞边,都是工人拿角磨机磨掉的,大点的就上锤子给敲掉,效率比较低,工人干活比较累,手臂特酸。

先谢谢各位师父了

网友:
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减少飞边和毛刺的产生

网友:
能不能在模具上做文章啊?我觉得改进模具设计制造才是根本

网友:
有好办法也是治标不治本啊
何况现在解决的办法只能人工弄
要解决问题必须先找到问题的源头

网友:
先找出根本的问题  实在不行真的要去毛边毛刺 可以用砂带抛光机  抛掉毛刺

网友:
搞一套随形模具,用冲床冲压去飞边。去飞边属于是一道工序,不可能完全撤销的,你想办法提高功效减轻劳动强度想法很好

网友(2011-01-19):
只有尽量减少毛刺\披缝的大小,通过多次的修整模具,总结经验完善泥芯与外模配合间隙、吊砂配合及合理选择分型面尽量避免尖角及深吊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