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系数

楼主(2010-12-09):
什么叫散热系数啊  请各位指教一下啊
有计算方法没  还的通过实验得出啊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顶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热传导系数吧,模拟计算时用的?

网友(2011-01-11):
                [稳定传热条件下,面板两侧空气温差为1度,1小时通过1平方米面积传递的热量,单位是瓦/平方米·度(W/㎡·K,此处K可用℃代替)、、 /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