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源经湿式处理+袋式除尘以后,烟囱仍有少量黑烟

楼主(2010-12-09):
尘源经湿式处理+袋式除尘以后,烟囱仍有少量黑烟冒出是什么原因?

网友:
燃烧不充分,或氧化不完全,有残碳,就是那种超细的碳,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布袋有问题,或有高温的漏洞,

楼主:
我明白了,您的第一种可能说的是布袋空隙比较大一些细粉尘过滤不掉,另一种可能就是布袋已经破损。

网友:
除尘器风道是不是有漏洞?指缝隙。

楼主: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