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花减震垫型号规格,联轴器用

楼主(2010-12-09):
求梅花减震垫型号规格,联轴器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标:
GB_T 5272-2002 梅花形弹性联轴器
里面有【弹性件】的型号,楼主可参考。

网友:
外径(D)内孔直径(D)厚度(n)瓣数(n)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一些具体数据,所以我需要的是标准件的参数

网友:
看看这个,应该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最好子拿个原件去加工...  质地选好点

楼主:
谢谢大哥哥 我还是想要更全一点的资料

网友(2011-07-06):
威望不足,怎么才能有威望啊,郁闷

网友(2019-10-29):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知道一些具体数据,所以我需要的是标准件的参数

大侠手上联轴器资料里有详细的加工尺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