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选择什么样的数折

楼主(2010-12-09):
我们有两台简易数折,想新近一台高性能的数折,主要用于加工U箱,要求精度角度精准,高效灵活易操作。展开材料在1平米以内。厚度1.5毫米以内镀锌板。

楼主:
怎么没有人相应呢,有卖折弯机的吗,推荐一下也好。

网友:
某不才,多几句嘴,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依据楼主的加工要求,机床大致可以这样定型:工作台长度,2m以内,压力50吨上下,Y1、Y2独立控制且电液伺服,X轴标配,R轴可根据实际需求选配。毕竟多一个轴,价格也会贵出不少。在能满足加工需求的情况下,选择小型机床,可以达到楼主“高效灵活”的要求,而且节省投资。
楼主点明要高性能,某认为可以先看看国产机里面做得比较优秀的品牌。若还是达不到要求,再看进口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