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一个汽缸速度先快 后慢?

楼主(2010-12-09):
想控制一个汽缸, 一开始速度很快  后来就缓慢下来  大侠们 有啥办法 啊

网友:
这个可以应该轻松达到,参考液压缸快进,攻进,快退的原理

网友:
呵呵,我也知道了啊!

网友:
简单的方法,换向阀加调速阀,换向阀调速度档,调速阀调各档快慢。

网友:
是需要手动控制,还是自动控制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自动控制了

网友:
办法当然较多了
1.可以通过气缸的设计来改变,仿照液压缸加缓冲节流实现
2.可以通过电磁阀的数量来实现:可以由两个电磁阀来控制气缸动作,速度快的时候两个电磁阀同时开启,要求减速的时候一个电磁阀关闭,其控制可在气缸两端各加一个减速传感器

网友:
支持二楼的说法,运用快进加工进的办法,可以去网上搜搜,有具体的模式。

网友:
大家帮楼主想个最简单实用的。我推荐一个行程阀加节流阀并联实现。

网友(2011-07-21):
回复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想到好的方法啊,共享一下,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调速阀,可以考虑一下差动

网友:
油缸内置传感器磁环(磁致伸缩传感器专用磁环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能否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
1快进有没有负载?没有的话就采用差动连接。
2plc控制比例换向阀。
3二位二通换向阀加节流阀控制。快进二位二通接通。工进二位二通断开。通过节流阀。

网友:
笼统的说方法有很多种,还要具体参数具体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侠说的类似与此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对的。是方案3的。速度控制可以用机控换向阀而不用压力控制器。

网友(2011-12-19):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对的。是方案3的。速度控制可以用机控换向阀而不用压力控制器。

以上都没用,我实际做过,看清楚,是气动,不是液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