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倒角,抛光,根本没办法!

楼主(2010-12-09):
如图:材料是304不锈钢   厚度3MM
内圈是两边倒角,就好像是个三角形状的,似刀口。当然没有那么尖。要求是要倒角平整光滑.
要经过抛光的。里面是有涤纶丝从中间通过的。
请问下里面的这个倒角该怎么做。要用什么工具才能做。还有怎么样才能抛光。
我试过用角磨机。根本没有办法磨。因为内空太小(35mm×25mm).

网友:
用专业磨光机啊

网友:
在铣床上用倒角刀铣出来,砂带抛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 样的打磨机啊。能否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抛光机...........

网友:
用电磨头磨削,就是无法达到抛光的效果。

网友:
3#说得对上铣床铣。

网友:
同意3楼说的!

网友:
搓刀完全可以!!!!!!!!!!!1

网友:
金刚锉加金相砂纸抛光

网友:
用抛光机抛4个小时就可以了。用三角石头或圆角

网友:
三楼说的方法就蛮好的啊。

网友:
用抛光机很难做到的,铣床应该可以的。

网友:
金刚锉还是可以做出来得

网友:
钳工的活了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用锉刀。。。。。。。。。。。

网友:
加工后采用震动抛光,把零件和砂,抛光剂装在一起的那种

网友:
有公差么 没公差的话 可以在滚筒里加点 锯末 石子 费螺钉螺母 扔一堆件进去 滚啊滚啊滚。。

网友:
用角磨机就行,爽的很我们这里经常用

网友:
钻喇叭口,电镀可以解决

网友:
用吊磨机来打磨呀!!!!!!

网友:
一切尽在http://www.tianjin-steelpipe.com/

网友:
用砂带机就可以啊,砂带细一点不就OK啦

网友:
3楼的对着··················

网友:
直接在冲裁成形时在上下冲头上做出成形倒角就可以了!
抛光也不是那么麻烦的,普通的筒形抛光机就可以了!
放点细沙,木屑!抛光效果很好!亚光状态!

网友:
手持型抛光机,我看行!!!

网友:
用什锦挫完全可以啊

网友:
用震动抛光机可以去小毛刺、抛亮度,不锈钢的话可以达到亚镜面效果。我公司有生产,我的联系电话:15067261524。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