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T形螺纹,请教

楼主(2010-12-09):
请问大虾门...

我车的是T形螺纹  300的直径 1200的长 50螺距 200的螺距 ...  所有的工序都完成了,就精车...  (1___2___3)   如图  把长度分成3段  1是头 2是中间  3是尾...  磨好的刀对刀后就从头(1处)开始车,当车刀车到中间(2处)时就让刀了,那后面的(2.3处)就没有车出来..我总结的经验是刀具的接触面越大就让的越早...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会让刀???  谢谢...   刀子磨的很锋利也是容易让刀..

网友:
看不到图纸..........

网友:
是啊,没有图纸怎么看啊!!!!!

网友:
我估计是接触面积大,外圆大,螺距大,导致散热条件差,线数度大,刀具磨损严重,还有切削抗力大,导致让刀,螺距大导致纵向前角两侧不一样。不知对否。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中,谢谢楼主们了

网友:
这个呢,应该原因没有决定性的,楼主因为在现场,从运动的过程中你应该有所参谋的,自己找找原因吧,找出了错误也是自己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