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加工时候的刀具的最大长径比,请教

楼主(2010-12-09):
例如 加工铸铁 震刀我们经常碰见,但是刀具的最大可以加工的长径比怎么算?

1.例如 10毫米的孔,用硬质合金绞刀,最大可以到多少长径比?

2.例如  50的孔   用2刃钢柄的粗镗刀,最大长径比?    用单刃钢柄的精镗刀最大的长径比?

3.例如 160的面铣刀,钢制刀柄加工平面的时候,最大的长径比?

4.例如 200的三面刃铣刀用钢制刀柄,加工5毫米深,50毫米宽,最大的长径比?

5.例如 80的玉米铣刀,用钢制刀柄,加工侧边20毫米余量,最大的长径比?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一说.

网友:
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网友:
刀具的长径比一般是1:3最为合适。

网友:
抗震刀杆最牛了,就是刀杆中间空心的,设计了个东西吸震的

网友:
山特的抗震镗刀可以做到1:10左右

网友:
设备各有不同,还是靠经验。

网友:
有些可以刃磨刀片,开排屑槽解决刀具震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CO 有防震铣刀;
山特有防震镗刀;
都很长的,哈哈。
要相对比较准确的回答您的问题,可能要找上一阵子资料。
还有的是楼上说的,一般的焊接刀具,除了改为合金刀杆,还可以用刀具刃磨的方式消除一部分震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