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冲孔

楼主(2010-12-09):
各位老大,求助,这两天接一单活,3MM不锈刚角钢,冲8 冲11的圆孔,可是冲一个孔断一根冲头冲一个孔断一根冲头,都断光啦,老大们帮帮忙怎么办?

网友:
本人是学校的,没有实践经验,所以如果回答得离谱不要笑啊。个人认为可以尝试用钻孔啊。

网友:
.............烧钻头的。。。。。

网友(点评):
什么刀具都有损耗的啊,就看你怎么选择怎么用

网友:
我是模具的菜鸟,安理论说,你那孔也不小了。那是不是把你的冲头局部热处理,提高它的抗冲击性。

网友:
是不是你的间隙不合适啊!

网友:
看你那冲头用的什么材料,一般都是用铬12热处理,好点的用钼钒料。还有就是冲头不要搞得上下一样大,上面最好粗点下面小,不能太长

网友:
是不是你的间隙放小了啊...

网友:
3MM的钢!不锈钢!你可以选择好一点的冲头

网友(2011-01-19):
放好间隙照标准间隙放,(大概0.5到0.6之间)冲头就普通国标GR12淬58度,冲头不工作部位加装冲头护套减短工作部位长度。

网友:
不锈钢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2011-03-08):
不锈钢分什么种类的马氏体不锈钢和沉淀硬化型不锈钢及高强度不锈钢度硬度比较大,需要一些韧性高一些的转头.T9,T10 可以吧.我也是初学者,不怎么懂.

网友:
用cr12钼钒.放好间隙照标准间隙放

网友(2011-04-11):
用钼钒钢做针冲不锈钢比较好

网友:
冲头竟可能短。降低冲压速度。得用45吨冲床

网友:
冲不锈钢会拉刀,有可能是拉刀引起的断裂。

网友:
上下模位置没调好吧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间隙要放好,冲头要选着A冲,不能用T冲,冲头有效部分尽量短一点

网友:
冲头用的什么材料/什么结构

网友:
不知道你的不锈钢从两个边到中间角的厚度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厚,在冲压的过程中,冲头受力不均匀,容易断冲头的,建议冲头用A型的,冲头有效长度取短,冲头根部取粗,材质用Cr12,用Cr12Mov虽然更好,但是热处理工艺要求的温度也是很高,有些地方干不了的,还是用Cr12的工艺干,得到的还不如Cr12呢

网友(2011-06-23):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说说我的看法,  1.原材料不锈钢,冲头CR12和CR12MOV不行的话,冲头用好一点的材料比如GD2000或6CRW2SI  SKH59 再好一点的M2  M7这样的话会好一点。2.冲头容易拉毛,冲头上面也可以做的文章,3.刀口间隙单边 T/5%4.加点润滑油5.冲头和脱板间隙放小一点

网友(点评):
比较专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还有什么设备好用?

网友:
不锈钢材料3mm不是太厚

网友:
那种牌号的不锈钢,硬度多少

网友:
自己对冲压了解太少,只能学习下了

网友:
3mm的不锈钢,冲这么大的孔,还会断冲头啊,你厉害啊,看看双边间隙是不是合理啊,还有就是要用软卸料哦。

网友:
20楼的说得在理.

网友:
我想问下,你冲头是什么样子的,在哪个部位断的?

网友(2011-08-01):
你好,是冲模问题。我们公司也专业生产数控冲模和普通冲模。联系电话,13758397576

网友:
7mm厚不锈钢201#  我可以冲直径8MM的孔,你模具多注意些小问题。搞技术要有耐心跟细心!!!

网友:
这么大的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间隙检查一下,会不会是上下模具不正,我们10MM的45号钢也冲9MM的孔的啊!

网友:
这么大的孔应该没有问题的,你用skd11试试。或者找专业做冲针的工厂给你提供。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1-12-09):
关键是模具材料和模具间隙这两方面。

网友:
本人是学校的,没有实践经验,所以如果回答得离谱不要笑啊。个人认为可以尝试用钻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