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草绘时尺寸改不了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12-09):
在画草绘的时候,尤其是草绘比较复杂时,当修改尺寸的时候很容易改不了,我画草绘的经验是尽量让草绘接近原图,尺寸也相当,这样画出来的草绘才能一次性修改成功,仅是个人观点,希望提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
在草绘中全选要修改的零件,点击   修改命令,把再生前面的对号勾掉,就可以全部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有些复杂的草绘就是改不了

网友:
支持2楼看法,楼主再试试

网友:
还有尺寸改不了的时候啊??肯定是不能再生图形啊,2楼说的方法就对的啊,修改尺寸时先全选,勾掉再生,然后统一修改

网友:
我感觉,如果尺寸是合适的话就没有改不了的。改不了肯定是跟其他尺寸有冲突,不适合再生。就如前面说的那样,全部尺寸修改完后再让其再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多做了几次,发现改一下虚约束就行了,谢谢呀

网友:
2楼的方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