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后刀纹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10):
用数控机床加工铝合金,表面会有刀纹,阳极后无法盖住,求怎么样加工才能让加工后的面刀纹浅一些。求各位高人赐教!!!

网友:
加工完  抛光  在 阳极   我天天做铝件

网友:
要精车啊,如果精车后的刀纹阳极后都盖不到,就说明你精车的时候要嘛是刀片规格没选对,要嘛就是车削参数没设好!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好一点的刀具,PCD或PCD涂层,高精度高光洁度硬质合金刀具。不知楼主是车加工还是铣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铣的,法那克小型的数控机床,曾经金刚石刀也用过,还是有,打磨也磨不掉,而且打磨有把棱边磨塌的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用什么抛光啊?客户要求我们不能用砂纸,实在没有办法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      用抛光机

网友:
车铝件怎么会有震纹,工件伸出很长吗,请教楼主你说的阳极是不是氧化。

网友:
震纹在排除刀具的问题后最有可能的就是你的工件装夹有问题,容易引起共振,可能是中空面太大,支撑不够才引起共振!铝加工转速要高,100的刀S5000左右!

网友:
虽然不做加工,但从各位朋友的讨论中学到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