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数控车--请教

楼主(2010-12-10):
我这里是KND数控车,加工孔是有0.03MM锥度,总是前口大后口小
请问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程序里走锥度不就补偿过来了吗,俺们就是这么干的,呵呵。。。。。。

楼主:
如果走锥度的话。应该走0.03MM锥度吧,但我走了0.15MM锥度才改过了,这问题在哪呢,是塞铁吗?

网友:
检查一机床水平,可能变了

楼主:
水平校过了,没什么问题!郁闷了!!!!!!!!!!!!

网友:
有可能是刀具问题,或是刀架锁不紧

网友:
有时候是刀杆强度的问题

网友:
水平没问题。考虑一下主轴线和大导轨相互平行问题,车根同长度的外圆诂计也会有锥度。
刀具、工件的刚性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丝杠间隙过大    用表打下 看看是不是手动进给和表的读数一致

网友:
刀具车的时候存在让刀现象

网友:
这种问题
吧主轴找正、
和滑台的平行和垂直
检查哈刀具的让性
加工余量小点是不是要好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机床刚送回厂家大修过,没多久的丝杠都换心的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反向間隙補償的問題,打一下表看看絲杆間隙,在調反間隙補償參數。

网友:
水平没问题。考虑一下主轴线和大导轨相互平行问题,车根同长度的外圆诂计也会有锥度,刀具、工件的刚性问题。

楼主:
谁都知道KND毛病很多  但是也要解决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KND数控车,加工孔是有0.03MM锥度,总是前口大后口小
请问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

干这数控连师傅都没有,就靠自己摸索的,机械上的事我一点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