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

楼主(2010-12-10):
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

网友:
多了几个角度的图片,这一个不清楚

网友:
结构看的马马虎虎懂了,干什么的就不太清楚了,我猜类似于门锁一样,主动轮连接人能使用的把手,人旋转把手的同时,主动轮带动2个从动轮转动,从而那2个红色的类似拨叉的东西抵住两边的类似门锁一样的铁片,完成锁紧功能。。。这个全是我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限位器,两个红色的顶的是限位开关

网友:
诶,就差一步就猜对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告诉我答案

网友:
一个限位器搞的那么复杂?什么机器上用的?
用感光开关不简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机械限位,小巧、简单,不需要其他的电器元件,用于开门机上。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谢谢!!呵呵

网友(2011-01-26):
长见识了

网友:
没怎么看太清楚是什么东西,原理是什么?有更清楚一点的图纸吗?

网友:
            什么机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