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的铰刀,有现成的么?

楼主(2010-12-10):
图纸上有几个7.9的小孔,不深,但是有公差。有没有谁知道有没有现成的7.9的铰刀卖啊?

楼主:
孔是平底的,当然用钻头磨也不是不行

网友:
把8个的铰刀磨掉10丝行不行哦

网友:
可调铰刀,外边大把,7.5-8.5范围的都可以。

网友:
其实我们用的8mm的铰刀铰的孔很多大于8mm。所以一般使用时先试铰,然后用油石进行研磨。如此反复。直到铰孔直径达到7.9mm方法简单易行。我每次比赛用的铰刀都是这样研磨的。

网友:
几种方法:
1,可调铰刀,在一定范围内任意尺寸都可以;
2,定制定尺寸铰刀,也就是说7.9的;
3,MISUMI有这个尺寸的铰刀供应的,但是比8的贵很多

网友:
8的铰刀 磨一下 就可以了  0.1很容易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都可行,LZ选择一种方法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8的铰刀磨一下。

网友:
如果以后也要用的话建议你定做吧,我们用的铰刀直接就能用,不会出现尺寸不一样的

网友:
用镗刀不行吗??!!!!!

网友:
磨一下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我在米思米上看到有7.9 的卖,只是外面没发现而已。还是磨一下最简单了!

网友:
这个有标准品

网友:
磨一下。简单。觉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