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到底该怎么选?

楼主(2010-12-10):
Φ60的轴,需要两只滑动轴承
受力F=253980N  (每只轴承受1/2F)
转速 10 r/min
用于船舶起重设备,重载荷、低转速,要求耐腐蚀性好
应该选用什么材料啊
如果要计算选择轴承的型号
还需要哪些参数啊?
哪位高人帮忙指点下啊
QQ:616569223
万分感谢

网友:
要不要计算PV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要的吧,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啊
不要反问我,好吧?汗、

网友:
1、总体配置:也就是考虑支承点数量(对一根轴而言)及定位方式
2、受力状态:轴向力?径向力?力矩多大
3、轴承性能:速度,噪音,摩擦力,精度,刚度
4、安装条件:紧凑性,轴承座同轴度,轴承座刚性,轴颈同轴度
等等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   双列满装滚子圆柱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发过来的样本,然后在里面选型号
我眼睛都看花了,囧

网友:
轴承选型很麻烦的  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挺麻烦的,那你会不会选?

网友:
先看安装尺寸  比如轴 轴座 然后根据受力情况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B:

 =。=  不理解啊、华丽丽的囧

网友:
忘记什么论坛上下载的了  一些轴承选用的知识 可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先下载了看看。

网友:
1.你的两个轴承在轴承是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希望你可以画一个简图
2.你的设计要求中,有没有轴挠曲或轴偏心的现象
3.你的设计中轴承需不需要免维护
4.推荐你一个网站http://www.skf.com/portal/skf/home/products?maincatalogue=1&newlink=first&lang=zh
别的问题看你的情况再问,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的数据就上面写的那些
如果我给你发一份厂家的轴承规格样本
这样你能选得出来么
我囧了、

网友:
就你上面所说的那些数据 悬起来比较困难,最起码现在我的水平是宣布出来的。希望论坛里高手快现身,像 一量酒、伊凡、洛阳落叶啦,都是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囧、不了解,我是论坛新手
什么都是新手,崩溃

网友:
滑动轴承就是自润铜套吧?

网友:
受径向力还是轴向力啊?或者是复合力?
可以用滑动铜套不?这么大的力,好像轴受力也有一定难度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准备用自润滑轴承、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受径向力,重载荷、还得耐腐蚀
这不是重点
型号选择之后的验算。

网友:
滑动轴承应根据负荷来选择、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