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高人,请来喝茶!!!

楼主(2010-12-10):
        有一批不锈钢需要研磨,请问需要什么机器和辅料。表面要求比较高,研磨需要几道工序?(60MM长16MM大的圆柱,一头外圆有12MM长的螺纹。两头都是盲孔,一头5MM深,一头53MM。外圆上有4个铣面,表面和5MM深的一头需要研磨。)谢谢!!

楼主:
我在等待,等待高人来喝茶!

楼主:
不会让等一辈子吧,高人啊,就出世吧!

网友:
最好出图.
大概猜测了下,无心磨床加工外圆
桌上磨床加工内孔,粗加工用金刚石磨针

网友:
高人不敢,茶已经有了,谢谢,在喝
不锈钢是哪类不锈钢SUS303?304 ?440?
不同不锈钢选择砂轮不同
表面要求比较高,比较高是多高?
外圆用心磨床或外圆磨床
最好给图

网友:
楼上两位,楼主要的是研磨,不是问磨削。

网友(点评):
打那个骑白马的屁股

网友(点评):
现在都跟台湾鬼子一样把磨削加工叫研磨,真正的研磨是什么都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网友(点评):
哈哈!龙江有趣!

网友:
没有图纸,空说空话。
研磨一般用手持工具。16外径60长,可以在台钻上操作。
按要求精度和光洁度选择研磨膏。粗研可用粒度400#,精研M4或更细。
如需光亮,最后用绿油抛。
研磨好坏没有诀窍,粗研细研之间,严格清洗,绝不能把粗磨粒带到精研环境里。特别在工件表面硬度不高的时候。

楼主:
不是有离心研磨机吗,是把产品和石头之类装在研磨机的桶里,利用机器的旋转,使产品和磨料相互之间摩擦,使表面看起来比较光亮,比较好的金属质感,有那种返璞归真的感觉,自然。

楼主:
如果使用抛光,或者用磨床虽然有光泽,还可以达到镜面的效果,但不是客户想要的,材料是303的不锈钢,进口的

楼主:
非常 感谢 前辈 来喝茶!

网友:
和楼主交流,说起技术来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
楼主说的是表面处理的一种方法,行业中比较普通的称呼应当是滚磨或抛磨,只要表面光洁好看,对尺寸精度没有要求。
但楼主应当清楚,研磨这个字眼,在机械制造行业尤其是精密机械制造业里是有着严格定义的,简单的内容就是我所叙述的那样。
当然,三七二十三,各人说惯。楼主可以把这种工艺称呼为研磨,如果有权威,在一定圈子里也行得通。但拿到论坛这样的地方,至少也要解释一下,不要让别人误解才好。

网友(点评):
一位严谨的工程师!致敬!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之前从来也没做过,找过几家厂家,的确也是这么个叫法,我在深圳这边,也许地域不同也有不同的叫法吧!我百度了一下,也有此说。

网友(点评):
模具行业有此说!

网友:
有种工艺流程叫电解抛光,抛出来的东西跟镜子一样·详细流程不知道·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点评):
正规叫法应该是“电解磨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