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TD1车床无法回零 请指教

楼主(2010-12-10):
开机后车床报警亮红灯,按机床准备后复位可清除并亮黄灯,
开始机床回零时,各个轴都没有动作 也不报警, 但可手动移动! Z轴可手动回零 X轴却不可以, 请问有高手能告诉我下 这是怎么了么

网友:
如果有参数备份的话试试恢复出厂设置吧

网友:
有报警内容吗?重新上电再试。。。。。。。。。。。。。。

楼主:
就是无报警,只是亮黄灯 所以不知该怎么办
XZ轴皆可手动操作 ,但回零模式 主轴不可转  按住点动可转动数秒 接着就停止转动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一太802D的西门子立车,也是这个情况。Z轴可以手动回参考点,但X轴回不 了。望高手也帮下忙!

楼主:
  别沉了  求教

网友:
最好用2楼的方法了,是那台机器调过什么参数谁也不知道,也不能确定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楼主:
那台车床 放这 2年了差不多 。根本没人开过。。。。。

网友:
2年了?那你从诊断内找回零信号,看有没有,如果有信号,应该是外接电器故障。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X轴丝杠上没有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