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水温度低

楼主(2010-12-10):
在浇注时铁水温度过低会产生什么缺陷

网友:
首先是浇不足,其次还有缩松,成分问题等各种缺陷,

网友:
浇注温度过低时,铁水的流动性差,易产生浇不到、冷隔、气孔等缺陷。浇注温度过高时,铁水的收缩量增加,易产生缩孔、裂纹及粘砂等缺陷。合适的浇注温度应根据合金种类、铸件大小及形状来确定,对形状较复杂的薄壁灰铸铁件,浇注温度为1400˚C左右;对形状简单的厚壁灰铸铁件,浇注温度1300˚C左右即可;碳钢铸件浇注温度为1520~1620˚C

网友:
常见的是浇不足冷隔,常在薄壁件出现
出现气孔,一般是下泥芯的铸件,凝固前气体没有来得及排出
缩松,一般是外模刚性不够,退让导致
过冷石墨,多为灰铁小件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您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