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炼机验收之测试要求

楼主(2010-12-10):
随着密炼机普遍,对于我们来说,厂里购买密炼机,如果自己知道大概能通过哪些方法去测试密炼机的好坏,无疑是种能力的提升。今天我们简单的说说密炼机正式生产前,所要做的测试内容:

密炼机验收要求
一:密炼机空运转试验前的准备工作
1:密炼机空运转试验必须在基础完全干固后方可进行。
2:检查密炼机各部位有无异物,各联接件和紧固件有无松懈。
3:检查密炼机各润滑管路,液压管路连接是否正确,所用润滑和液压用油量是否合适,油位是否恰当,润滑部位润滑是否到位。
4:密炼机附属设备在空运转前需进行单独的检查试验,以验证其性能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5:检查密炼机各电气设备与液压系统和气控系统等的配合是否准确无误。
6:在密炼机连接联轴器之前,先将主电机空转20min,无异常后,再将联轴器装好,并安装防护罩。
7:在密炼机主减速器高速轴端或在联轴器处,用人工盘动传动系统,使转子转动两周,确认无异常现象。
二:密炼机空载试运转
1:首先启动密炼机各润滑油泵和液压站,检查各部位供油是否正常。油泵及液压站正常工作15min后启动主电机,从密炼室出水端观看转子转向是否正确。通常密炼机在出厂前,经过空运转2h以上,在用户处空运转4h以上。
2:开通密炼机冷却水系统,检查有无泄漏。
3:在手动和自动操作状态下,使压砣、加料门和卸料门开启多次,动作应灵活可靠。
4:在密炼机空运转试验过程中检查下列项目:
a:减速器传动齿轮及轴承等各润滑点的润滑充分,各密封部位密封良好。
b:运转中不得有较大的振动和周期性噪声。
c:空运转时,主电机为单速,其功率消耗应小于额定功率的15%
d:密炼机各部位轴承温度不应有骤升现象,转子轴承和减速器轴承温升≤20℃。
三:密炼机负载试运转
1:密炼机空载试运转合格后,方可进行负载试运转。负载试运转时,每台设备需经不少于20车料的连续负载运转。
2:密炼机负载试运转时,转速应从低速到高速分别进行,并先试软料后试硬料。
3:密炼机负载试运转时,投胶量由工作容积的50%,75%逐渐增至满负荷。
4:密炼机应具有先启动润滑油泵后方可启动主电机的连锁装置,同时空运转10-15min后方可投料进行负载试运转。
5:最后一车炼胶结束后,空运转15-20min后再停机。空运转时,端面密封润滑系统继续向密封面注油达到对密封端面清洗,润滑的作用。
6:密炼机负载试运转时应检查下列项目:
A:基本技术参数是否符合密炼机规定要求。
B:转子轴承温升应≤40℃。
C:减速器轴承温升应≤40℃。
D:转子,减速器轴承最高温度≤80℃。
E:液压系统油箱中油温≤60℃。
F:转子端面密封装置定圈最高温度≤85℃。
G:排胶温度(实测)与传感显示(热电偶)温度值要一致,其差值为3-5℃。
7:密炼机转子端面密封处不漏胶,不漏粉,允许有胶,油和粉料混合体糊状物漏出。
8:卸料门应密封良好,不漏料。
9:密炼机电气、液压等控制系统应动作灵活、安全、可靠。
10:密炼机温控系统温控效果能满足炼胶工艺要求,排胶温度应在工艺条件允许范围内。
密炼机经过负载试运转确认无异常现象后,经有关方面同意,即可移交生产。

网友:
密炼机干吗用,搞否懂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闭式炼胶机,用于橡胶的混炼、塑炼。
与之对应的开放式炼胶机,是化工行业中橡胶类的一种典型设备。

网友:
受教了,谢谢!隔行如隔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