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滤油小车的滤芯掉毛,愁死我了!谁来出出主意

楼主(2010-12-10):
我们以前买的一款液压滤油小车(上海一家公司生产的),滤油小车的滤芯估计是纸质布袋的那种,用它过滤液压油给系统(闭式系统)加了油,调试时发现管路中的过滤器的滤芯个个堵,个个报警,没法用,赶紧拆一看吓一跳,液压油里全是细小的毛屑。这可怎么办啊?愁死我了,泵和马达好贵的,这系统怎么洗啊?

厂家说可以换成聚氨酯滤芯的,我不想用这个滤油小车了,想买新的,老板说先拆开冲洗下换个滤芯试试。愁死了!冲洗后还能用吗?哪位高人遇到过解决过这类问题,赶紧救命了。

双手作揖,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看你系统的精度了,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系统过滤精度高的,比如有伺服的,基本就虾米了,要拆器件做分别清洗了,假如是一般系统,看杂质的总量了,有时做循环清洗也许还来得及,但不论何种,一两天是处理不完的,
过滤系统,非常重要,看似很简单,但贻害无穷,我们重要的系统,过滤部分都是进口的,虽说有点对国货不敬,但国货有时害人太厉害了,
你这个,假如厂里有人懂,马上拆一个器件,拆开,做评估,计算一下看什么方式比较快,要订备件的,现在就下手,厂里没有这个家伙,就只能雇人了,大概价码在8000-12000,你用3天,就基本玩完了,也不算太贵,

立即想办法,就不耽误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系统的精度了,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系统过滤精度高的,比如有伺服的,基本就虾米了,要拆器件做分别 ...

先感谢大哥指点!
准备研究解决方法,清洗非常麻烦,现在看来免不了了。泵和马达都是进口的,和泵的代理商联系了,他们让拆下泵,去他们的修理厂先检查斜盘的划伤程度,再说解决办法。代理商提出必须拆泵进行清洗,因为系统还没有长时间运行,未必有磨损,估计划痕一定有。马达是直接从国外采购的,大麻烦来了!

没有控制住,惹来了大麻烦。无语,没有坚持原则!

网友:
哈哈,我说的不会错吧!立即采取行动吧,起码可以少耽误些时间,
我遇到这个问题,都是立即叫买办过来,商量怎么玩,该拆的,先给拆好,该评估的,先做了评估,心中有底,
你这次,要破费不少银两了,就当买个教训吧,我吃此类亏多了,最终就有了经验,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这个滤油小车根本就不适合用作往系统注油的用途。有几个问题你的先搞清楚:
1)你的系统用的是哪种液压油?
2) 你的系统所要求的清洁度怎样?这要根据系统元件所要求的精度来确定。
3)以上两个问题都搞清楚了,就可以决定你的滤油车应配有何种精度的过滤器及滤芯。
4)如楼上998大侠所言,如有伺服阀等精密元件,则分别拆除,逐一清理。
5)将上述拆除部位用软管短接。
6)更换系统内的全部过滤器滤芯,(最好使用高精度的)
7)使用配有合适精度过滤装置的滤油车接入系统,打循环,并实时监测系统清洁度,直到达到你前面所确定的清洁度。
8)卸下各个短接部位的软管,将洁净完好的各元件装回系统。
9)试运行一段时间,继续实时监测系统清洁度,必要时再更换一次系统内各过滤器的滤芯。

网友C:
我单位用的伺服系统用的纸质滤芯但是都没有滤芯掉毛。我估计是滤芯有质量问题或者液压油有问题。还有滤油小车可以打一下循环。就是把滤芯更换(质量要没问题的)然后把进油与出油都与油箱连接(距离要够远)几次后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冶金粉末烧结的过滤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粉末烧结过滤器价格比较贵吧

网友(点评):
再贵也比油泵便宜

网友:
学习,教训值得借鉴。

网友E:
泵阀暂时不用拆洗,把伺服阀比例阀换成冲洗板或换向阀,油缸处短接,开所有主泵做在线高压冲洗。如果不会的话,最好找个液压设备厂帮你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倒也是,液压系统就是怕油质有问题。如果过滤器都有问题,那还有什么来保证油质?呵呵。

网友:
全部分解清洗肯定会花不少银子。个人觉得只是把受污染的高精度要求的元件拆下啦分解就行了。其余的还是高压冲洗过滤后检测一下,就行。大不了再加两个过滤器也不值太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泵阀暂时不用拆洗,把伺服阀比例阀换成冲洗板或换向阀,油缸处短接,开所有主泵做在线高压冲洗。如果不会的 ...

谢谢您!我们的办法和您的建议差不多,请来一个做液压设备的来清洗,不过全分解开了,花了不少的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单位用的伺服系统用的纸质滤芯但是都没有滤芯掉毛。我估计是滤芯有质量问题或者液压油有问题。还有滤油小 ...

和滤油小车的厂家联系了,换成另一种的滤芯,那种滤芯的确有问题,厂家还行承认产品有问题。等安装上试试再看,实在不行,痛心的,生气的弃了它!

网友:
真佩服你们厂,都吃了一次亏还不够,还用他们家的产品。
正确的做法是滤芯厂赔偿全部损失,然后踢掉。

网友(点评):
他不欠你钱很难索赔的.

网友:
这种布袋的过滤滤芯的一般都是切屑液过滤用的
液压油的话一般都是用金属过滤器的
 就当买个教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伺服阀没有办法清洗。其他的阀还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伺服阀不行就到厂家检修一下,其他的循环过滤一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原来我也清洗过伺服阀,但是成功率不高3-4成.最好拿回厂家修复。

网友G:
  学习!!学习!!不可以换一种过滤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学习!!不可以换一种过滤器吗??

开始老板不让换,想节约成本。哈哈哈,节约了小钱花了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原来我也清洗过伺服阀,但是成功率不高3-4成.最好拿回厂家修复。

泵里面有伺服阀,不过厂家拆了泵,说不要紧,清洗下装配后看看应该没有大问题。因为系统还没有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