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教各位,在变频调速系统中,电机负载稍大一点就会出现电流过大报警,是电机坏了,还是变频器坏了,还是都没坏,需要调哪个参数?

网友:
应该都没有坏,是变频器过载保护。
估计变频器的容量小了点

网友:
一种可能是大马拉小车,再有就是过负载,如果以前正常使用,现在出现问题很有可能就是电机与变频器间的连线老化,接线松脱!短路缺相造成过电流!

网友:
变频器有参数可调,那是超负载所至。

网友:
马达是不是变频马达,变频器参数设置容许超载还能不能提>>不行就只能换大功率马达了

网友:
哼哼的学习了一下呢

网友:
故障是刚开始时出现的? 还是原来是好的后来才坏的?要不同对待?

网友:
变频器有参数可调,先调整一下看看!!

网友:
深度学习中,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