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OLIDWORKS做矩形螺旋线的方法,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0-12-10):
就是绕着立方体的壁望上缠绕的螺旋线如图
1.螺旋线命令做一螺旋线
2.在螺旋线底部做一矩形拉伸
3.在螺旋线一端顶点出做一基准面,并在这个面上最一条直线
4.用直线和螺旋线扫描曲面、
5.曲线命令里的分割线
6.组合分割线 就成为一条完整的螺旋矩形线
不过我把拉伸的草图改为带圆角的矩形  ,分割线就没有圆角的那一部分了,并且组合时也麻烦,请问有高手知道怎么做 更简单!!!!!!

网友:
交叉曲线命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叉曲线命令在那里?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今天早上在草图工具里找到了交叉曲线命令,所以第4步后就用这个命令,就会出现矩形螺旋线 了

网友(2011-01-09):
这个要先把那方的倒角才行的,你看看这就可以的

网友:
搞不懂啊?不知道怎么搞,大侠给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
回去练练交叉曲线的方法

网友(2011-03-29):
扫描后怎么去掉多余的部分啊。

网友:
我也画出来了,剪裁曲面那一步可以不要,采用实体转换引用命令比较好做

网友(2012-02-08):
还是不会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啊

网友(2012-03-14):
我用了交叉曲线怎么还是原来的直桶螺旋线,没附着到实物上以实物形状出现呢?请大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