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加工螺纹后铣扁位,毛刺很多。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10):
轴在加工螺纹后铣扁位,毛刺很多。怎么处理

网友:
用锉刀稍微挫一下就行。

网友:
数量少人工用刀片或者手工锉刀修,要是数量大,就喷砂

网友:
分两刀,第二刀反向吃刀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先铣扁式再车螺纹吗!

网友A:
用浮动板牙再过一次即可,有成熟设备,有需要可以提供专机

网友:
的却,螺纹毛刺是很烦人的,如果是内螺纹钻交叉空后里面的毛刺呢

网友:
用YT16刀铣啊
已经铣好的用板牙拧进去应该可以去除毛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浮动板牙再过一次即可,有成熟设备,有需要可以提供专机

板牙+锉刀

汽车转向节有这样的部位,一般是先搞定螺纹再铣扁,再通用设备+板牙去掉牙的刺,再手工搞一下弄到那个平面上的刺。

网友(2011-06-14):
我也是同样头疼的问题,滚丝后用圆盘刀铣单边,毛刺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