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快速加工空的螺旋槽

楼主(2010-12-10):
这样快速加工螺旋槽,用什么简单的机器加工,空大35.5厘米。螺距12厘米。深1.25厘米

网友:
用数控车床最好了
,如果量少就普通车床好了

楼主:
用数控车床成本太高了,现在用小台车改了在用,用手摇,一天只能做400左右产品,不知道还没有更快的吗,或者怎么改进

网友:
用小台车怎么加工的,可以具体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个摇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占个座位,一天四百个我认为效率已经很高了,毕竟是15mm深的槽,一天四百一小时50,一分多钟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速度

楼主:
是MM,不是CM ,单位写错,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