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零件加工后变形!

楼主(2010-12-10):
问题描述:
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图中粗实线所示的孔及形状(一共5件零件,材料为钛合金,Ti 6Al-4V)。外圆初始值为Ф76.098-76.10。加工后外圆在X方向变化为Ф76.13-76.135,Y方向维持原始值。孔Ф30.05加工后(加工顺序:Ф29浅孔钻钻孔→Ф22浅孔钻钻孔→Ф24浅孔钻钻孔→Ф24.3铣刀→29.7铣刀→镗孔Ф30.05→镗孔Ф30.48)由于粗糙度不满足要求,故留余量进行研磨,大小为Ф30.025-30.033。零件在机床上加工后及取下来后都检测过该孔大小,第二天又进行了复核,都是Ф30.025-30.033。今天在进行后续加工后突然发现该孔在靠近外圆最薄处发生了变形,为Ф30.065-30.075!5件零件的变形情况一致。开始以为是由于夹持外圆导致变形,然而测量Ф76.1外圆值,其X和Y方向和未加工前尺寸一致。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该变形,同时请教下对应的解决方法,谢谢!

PS:1.重新上传了JPG图,请大家分析下看
        2.今天测量时是该零件本序加工完成后第八天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各位路过的或是潜水的大虾们帮忙分析分析看看

网友:
下载要扣分的,贴图!

网友:
钛合金不同于其他塑性金属 我觉应该是设计问题 没有考虑到薄壁变型

网友:
应力造成的,后续工艺改变了工件内部的应力分布,薄壁处容易变形,没什么好办法,加工后要退火,才能减少变形,或者留余量,在其它大切削量的部分加工完后,再来精整薄壁处的孔

网友:
薄壁处增加厚度留余量

楼主:
我也知道是应力变形,但是放置几天后效果才出来这点是一开始考虑加工路线时所没考虑到的事情。再重新加工的话时间不够,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变形给弄回去?我们这边考虑的是钳工校形,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各位有什么好的点子没?

网友:
这个变形估计没人一开始就考虑到,否则加工就没法搞了。估计变形处76.1也不准了只是要求不高。钛合金,Ti 6Al-4V这么难对付。

网友:
谢谢你直接上的图呀,没钱下载了

网友:
没法不变形,壁厚0.5还要孔精度,除非你是等厚的,否则根本没法克服应力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力。
如果一定要控制,那只能一点一点的加工,每次都做去应力退火,误差会小一些。只是这种件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稍微受力就变形了。

网友:
钛合金本来就难加工
主要就体现在变形上
我好象有这方面的书面资料
要的话我帮你查查

楼主:
现在问题是加工后放置了几天才发现的变形,而加工完成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检测零件都没发现变形。测量有好几个人都测过,因此不存在测量误差的原因。楼上的请问你那里有相关的资料?能帮忙查下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这两天头都大了……

网友:
应该留点余量,毕竟壁厚太小

网友: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
只要在加工时考虑到壁厚问题会产生变形就可以了!当然在加工时,材料已经做过热处理了!
自制一个小工具就可以解决了!
QQ:37400371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中,谢谢个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