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每分钟工作约50次的油缸

楼主(2010-12-10):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单位用的油缸,其工作环境是每分钟约50个来回.且每天24小时不停的工作.这样缸的寿命比较短只能用大半年.从损坏的情况看基本是缸套变大.请问缸套的内壁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提高寿命.最好能帮我提供生产长寿命油缸的厂家.谢谢!祝好心人天天快乐!

网友:
跟杆一样镀铬行吗?如果没有进去杂质那只能是缸的材料有问题了

网友:
每分钟工作50次的油缸?这么搞的频率,要赶上汽缸,没见过!大侠能否告诉我用在什么地方?那家的东东啊?想见识一下。
磨损太快是不是受有径向力啊?猜的!

网友:
液压冲床貌似比这个快多了

网友:
同意2#观点,活塞杆和筒子都镀铬。

网友:
一般油缸出问题都是导向带磨掉了,密封圈失效了,这个竟然是缸套变大,不是密封圈给磨坏了,这是哪个厂家的密封圈呀,什么形式的密封圈呀。

网友:
杆镀铬还可以,缸筒别想了,镀上去,没多久就掉了,缸筒表面处理方法很多,可以渗碳,渗氮,或者滚压,反正就是提高表面硬度,不能整体淬火。缸筒变大的多,说明缸筒强度不够,要换屈服强度更高的材料,或者加厚。注意表面光洁度和圆柱度,高级的缸,表面强调的是Rz,而不是Ra。一般的缸Ra在0.4-0.6之间,太高太低都不行。密封形式也很重要,选进口的吧,国产的基本没戏,材料一关就过不去。

网友:
有不锈钢的筒子,怎么不用呢??强度好狠多狠多,,,内孔电镀不是个好办法的

网友:
常州力士乐的油缸做的很不错,楼主可咨询下。

网友:
油缸的工作频率太高,建议加长活塞长度,加长活塞杆导套长度,缸套內孔渗碳,渗氮,或者滚压,换屈服强度更高的缸套。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指点!我单位压缩机的气缸就是用渗氮处理的.如果油缸能用渗氮处理一定会耐用的多.因为油缸的环境要比气缸好的多.可我不知道哪家能做.刚才楼上有位老师说一般的都是导向套或密封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可事实是油缸套内径变大,而且是地运行的区间变大(是冲压成型机上用,因成品规格不同油缸的运行区间也不同但每次起始点相同,也就是无杆端磨损相对最大)因此可排除是材料强度的问题,当然还是感谢楼上的老师提醒,我们再定缸的时候把压力等级再提高一级.总之我最想知道哪里有耐磨性能好的高频油缸.再次对热心的老师给予的指点表示感谢!祝你们全家幸福!